开机电路中,开机针中的两个都不接地,怎么跑线呢

楼主(2008-05-17):
开机电路中,开机针中的两个都不接地,怎么跑线呢,以前没见过,开机是用的什么机理呢,谢谢了

网友:
从你说的这个可以看出I/O应该是采用的W83627系列的I/O,首先要搞清楚,主板开机采用的方式,才能大概知道它的开机电路走向,你短接开机排针的时候看一下,83627的68脚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排针到68脚有问题,如果有变化那么你再测一下67脚 有没有3V----0V的变化,如果没有那么你可以换一个I/O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开机,你再测一下73脚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么问题就不在开机排针到I/O这间的电路,应该是南桥和南桥周围电路(比如说跳线正不正常,晶振是否起振)
这些都是要一步一步去查的,没有谁是神仙一说不开机,就知道是哪儿坏了,修东西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要急,耐心检测,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高电平触发。简单说,一头接5VSB,另一头接IO。

网友:
现在明白了,那个IO是83627的,一针实际上是连结一个103电阻后再接地的,当这针与那个有5伏电压的针相短接时,那个原先为0伏的跳变到5伏到68脚,从而触发IO及南桥相关电路,而实现开机的

网友:
学习了!我用笔记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