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威盛芯片组主板cpu主供电不正常没有PG信号

楼主(2008-05-17):
一块478构架主板CPU主供电1.02V,PG信号0.02V,两个时钟分别为0.4V和0.38正常,复位为1.52v有跳变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先检修PG信号,还是核心电压呢。谢谢,小弟自学,死肯了老孙他们书后,废品市场收了这样一块板子,在线等

网友:
VIA芯片的PG一般是由CPU附近周围的小三极管提供,由IC控制吧,你查查仔细

网友:
请问那是先修PG还是,CPU主供电呢?问题很菜请见谅

网友:
你的复位都正常了,主供电也是好的,修PG吧

网友:
主供电才1.02V啊,478构架的假负载是1.75V啊 ,差太多了吧?

网友:
恩,把主供电修上来再说,没看清SORRY..................

网友:
肯定要先修主供电!!!

网友:
这块板子在假负载测试点上的电压是1.02V,但是测量上官的S级电压正常为1.75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电容的关系吗?谢谢,小弟电路基础不是很好。全靠各位大哥了

网友:
有的主板核心电压确实本身设计就低···测量一下其他的 如果都正常 那么这个核心电压也就正常了吧
个人之见

网友:
PG信号要正常,主供电是其一个必要条件,应该从主供电下手

网友:
还是多收几块主板来修,先修简单的,在修要动脑的

网友:
我认为先修PG信号,如果没有PG信号。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输入也会受到影响,导致无电压输出或输出过低,说不定PG信号修好了,核心电压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