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775构架主板,复位和PG信号问题

楼主(2008-05-17):
本人从旧货市场收了两块相同品牌和型号的主板(都为坏版775构架均可开机),上CPU假负载后,测量如下;两块主板的CPU主供电都为1.1V,时钟为0.4V,复位均为1.2V,唯独PG信号,其中一块主板为1.2V(与复位信号数值相同),另外一块为0V,测量有PG信号那块主板的同时点击复位开关有跳变,对比之下,判断为第二块没有PG信号导致,请问高手PG信号正常那块主板,它的复位和PG信号是同时发出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同路,它的复位和PG信号电压一模一样都为1.2V(已经排除万用表误差),请问怎样才能分辨PG信号和复位信号是否属于一路?谢谢

网友:
PG和RESET不是同一路信号,PG先于RESET出现,PG一般SB发出,而RESET是
从NB发出。

网友:
我在啊坛子里,看到一些前辈说,有些板子PG和复位是同时到达CPU的,如果复位不正常,PG也不正常了,有连带关系

网友A:
不对的
1:CPU_PG在时序上优先于REST
2:CPU_PG来于SB ,而CPU_REST来自于NB
3:两个信号一般通过排阻接到同一个上拉电压端,ATX3.3V

你的有一块板子PG低,但VCORE又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检修流程
1:检查PWM IC的PG输出端是否为高电位
     如果是,则检查第二步。
     如果不是,则检查上拉电阻及上来电压;更换PWM IC;再不行则SB有换的可能性

2:如果检查PWM IC的PG输出端是否为高电位。则检查CPU_PG的上拉电阻及上拉电压、再不行就有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的
1:CPU_PG在时序上优先于REST
2:CPU_PG来于SB ,而CPU_REST来自于NB
3:两个信号一般通过排阻接到同一个上拉电压端,ATX3.3V

你的有一块板子PG低,但VCORE又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检 ...

多谢孤帆版主,说的太详细啦,按照你说的办法试了下,按压南桥有反应,大概是虚焊了。这块板也不打算修了(焊接水平太差),主要是弄明白怎么回事了,多谢版主详细解说!

网友A:
加焊南桥是主板所有BGA元件加焊中成功率最高的

大胆一试吧,加焊南桥有把风枪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是主板所有BGA元件加焊中成功率最高的

大胆一试吧,加焊南桥有把风枪就足够了

可是南桥背面有很多芝麻粒大的小电容小电阻,怎么吹呢?

网友:
老大,是让你吹上面,你吹背面干什么,你把板子吹糊了,锡也化不了

网友B:
最好在下面加热以保护芯片.加热时不碰到板那些下帖片是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就在下面加热
不碰一般是不会掉的

但是为了预防万一,遇到这种板子我一般把背面为数不多的电阻阻值记下来

网友:
pwmic 是什么 啊?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下面加热以保护芯片.加热时不碰到板那些下帖片是不会掉下来的!

正面从缝上渗点松香水进去,压个一元钱的硬币,在背面吹的时候要小点送风,不然真会把小电阻吹飞的

网友:
在背面涂上助焊膏,用风枪吹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