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独立显卡的板子点不亮

楼主(2008-05-17):
这块板子是清华同方主机里的,CPU电压不够只有0.94V,我不知道从哪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啦!!!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查CPU主供电,看上下端管有没有发烫.电源IC周围元器件

网友:
这个是最好弄的了
你看下上下管有没有坏。
上管D级有没有供电,G级有没有控制电压!
可以把G级悬空 测量G级
如果没有电压 换电源IC

网友:
LZ
你的PWM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查了12v电压管有1。65V输出,但到CPU供电管却只有0。94V,且是三相供电的,这些CPU供电管都是0。9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