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正常吗?

楼主(2008-05-17):
本人电脑使用正常...但是每次按下关机键后..主板在断电的一瞬间有一声"的"的响声..很响...我看别人的机子关机很安静..是不是我的机子电源或硬盘有问题????问高手指点..

再说明一下..就是硬盘使用中很正常.用MHDD等软件扫过..没有坏道...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应该遇到的很多了.90%是硬盘.你可以不插硬盘电源接口.开机.再关机就可以查出来了.试试吧

网友:
很正常啊,我的机器也有这么一声响的啊!!

网友:
硬盘和软盘关机的时候都会响,但是硬盘的声音要小,几乎听不到,软驱相对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