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双核本子大伙怎么修?

楼主(2008-05-17):
诊断卡用不上?大伙一般都怎么判断呢?看电流吗?
我手头的NX6325 电流跑到0.99 我不知道他跑到哪一步了 下一步修什么了
AMD

网友:
联系阿林 他有PCI-E的诊断卡! 300一片
论坛里好像叫SULIN 卖仿真卡的那个哥们!

网友:
楼主帮我问问你师傅啊 这个电流大概到哪一步了?想做北桥试试看?
无铅的板子 唉

网友:
诊断卡: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2Bsulin

网友:
你功夫到家咯
我搞的少 经验不足 桥已经拆了 重做下看看

网友(2008-10-06):
看LPC总线,SPI BIOS波形应该也可以的吧; 我比较习惯:

网友:
AMD的双核开机之后很好修的。

网友:
AMD的机型现在是真正的低端机,元件越打越少。不显示就那么几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