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换I/O的水平太差了,焊I/O时的风速,和温度, ...
求助!本人换I/O的水平太差了,焊I/O时的风速,和温度,多少为好呢?

楼主(2008-05-17):
求助!本人换I/O的水平太差了,大家进来说说经验!
大家都有些什么经验呢?
温度多少为合适呢?
[
]
主板
求助

网友:
去看老刘做的教程! 地址忘记了 去焊接区找

网友:
还是用热风焊台来的方便,你可以找几块坏网卡来练习一下芯片焊接。

网友:
水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多换多总结经验掌握技巧

网友:
最好还是说说详细参数风速多大才合适

网友:
不会风枪用烙铁,烙铁几乎不用太多技巧

网友:
我吹I/O的时候温度是5,风速3-4

网友:
看了好多焊接的帖子
暴汗
原来俺是臭手一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用的数显的用多少温度合适呢?

网友:
有人打的温度很高,可以点燃香烟,有人打300多度,都能完好取下,你说用多少度???关键是你练了多少总结了多少。

网友:
我换IO 一般都是380度, 温度太低了 速度太慢 ,我一直用这个温度 也不会吹坏IO , 我大量拆件的时候,都用塑料焊枪 ,温度最高 ,(风速不可调), 也没发现吹坏多少芯片.

网友:
不要什么都用风枪好不好,我的做法是用风枪吹,用烙铁焊,效果非常好

网友:
风枪的品牌不同,每个人的熟练程序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值,经验最重要.

网友:
我用852D+的枪,取的时候一般是400度,风力最大,上的时候一般是360度,风力4
一般就5分钟取和上,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