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8-05-17):
显示器出现偏色的现象也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显示器靠近磁性物品被磁化;搬动显示器后,使机内偏转线圈发生移位,产生色纯不良;消磁电路损坏等。当然应首先排除显卡及显示信号线的问题,很多时候信号线接触不良将导致显示器出现偏色的问题。
而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是显示器被磁化导致。CRT显示器会被有强磁场的东西所磁化而出现偏色的问题,比如未经磁屏蔽的低音喇叭等,一般较好的显示器自身带有一定的消磁功能,但对于较严重的磁化就有些无能为力了。这时你需要用专门设备进行消磁。消磁器可购买,也可自制。但无论哪种消磁法,朋友们都要注意安全。通电后手握消磁器不断晃动,逐渐靠近荧光屏,对带磁部位可反复进行,然后一边晃动消磁器一边后退到离荧光屏2米左右再关掉电源。每次通电时间不宜过长,如果一次消磁效果不好可反复进行几次。
如果是由于搬动显示器后造成的偏色问题,我们可打开显示器后盖将偏转线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将偏转线圈螺钉拧紧即可。对于因机内消磁电路损坏引起的色纯不良,可先检查一下热敏消磁电阻是否损坏,将其取下,用手摇如发出“哗哗”的声音,则为热敏电阻已坏。用万用表查其引脚电阻值,如阻值小于8欧或大于50欧则说明消磁电阻内RTC元件已坏,没有办法只能换新了。如消磁电阻阻值正常的话,则应重点检查消磁线圈的引线,插头,插座之间有无松动和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2016-07-21):
多谢 分享 现在网上实用资料 是在太少了

网友:
哪个能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