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的修复方法

楼主(2008-05-17):
硬盘工作声音怪异

    电脑在打开、运行或拷贝某一文件、程序时,硬盘的操作速度相比以前变得很慢,并且长时间反复读盘,然后出错,或Windows提示“无法读取或无法写入文件”,严重时出现蓝屏等现象,打开机箱时可以听到硬盘读写的声音由原来的“嚓嚓”的摩擦声变为不正常的声音。

    使用系统下的硬盘扫描时出现红色的“B”的标记,格式化硬盘时,到某一进度停滞不前,最后报错退出。对硬盘用“Fdisk”命令进行分区时,到某一进度会反复进进退退,不能完成,询问朋友后得知可能是硬盘出现了坏道,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修复。
    首先应该确认硬盘的坏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方法很简单,使用启动盘启动到DOS下,执行“scandisk x:”(X为盘符),Scandisk程序便会检查硬盘,对产生的逻辑坏道会自行弹出对话框,选择“Fix it”对逻辑坏道进行初级修复。如扫描程序在某一进度停滞不前,那么硬盘就有了物理坏道。
逻辑坏道,小问题
    对于物理坏道,我们应采用隔离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防止坏道进一步扩散为目,对于逻辑坏道,我们可以尝试修复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逻辑坏道的修复相对简单,我们自己就可以进行了。
    正常启动后回到Windows下,进入“我的电脑”中选择有逻辑坏道的硬盘,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工具”→“开始检查”就弹出“磁盘扫描程序”,选中“完全”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单击“开始”,就开始对该分区进行扫描和修复。
    如果系统在启动时不进行磁盘扫描或已不能进入Windows系统,我们也可用软盘或光盘启动盘启动电脑后,在相应的盘符下,如“A:”下运行Scandisk *:(注:*为要扫描的硬盘盘符),回车后来对相应需要扫描修复的硬盘分区进行修理,对于一般的逻辑坏道,以上方法基本上都是可以修复的。
损失空间,求稳定
如果是物理坏道的话可能要麻烦一点,但是如果硬盘还在保修的话,我么可以直接去找销售商解决,如果已经没有质保,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动手了,最常见要数分区魔术师软件修复了。通过对硬盘的重新分区,隐藏有物理坏道的硬盘空间,对其实行隔离。
具体的作法:启动PM,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Check”命令,对硬盘进行直接扫描,标记坏簇后,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 “Advanced”→“bad sector retset”,最后把坏簇分成一个独立的分区,再通过“Hide partiton”命令将分区隐藏。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FDISK和格式化命令format,首先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先把有用的资料考出来,然后把硬盘先用FDISK分成一个盘,再用format进行格式化,当碰到无法修复的坏块时面对format总是试图修复,这时记录下进行的百分比.然后按CTRL+BREAK强行终止任务,用磁盘总容量×百分比,得出这部分正常的磁盘容量。
    用FIDSK划出一个逻辑分区,再将后面的空间估计出坏道的大概大小,大概比例为10%左右,再划分一个逻辑盘。这个小分区不用格式化,在全部工作完成后将其删除,这样就将坏块给全部跳过去了。这样可能会损失一些空间,但对整块硬盘来说无足轻重,并且硬盘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

低级格式化要慎重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还不管用的话,那么只能使用“低级格式化”了。但是这是最不推荐使用的一种方法,因为低格是将空白的磁盘重新划分出柱面和磁道和扇区、标准地址信息、设置交*因子等信息,会对硬盘造成剧烈磨损,对于已存在物理坏道的硬盘更是雪上加霜,且低格会将所有的数据清空,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低级格式化只能在DOS环境下完成,而且只能针对1块硬盘而不能支持单独的某一个分区。有些坏磁道和坏扇区能够通过低级格式化来修复,但对于真正的硬盘磁盘表面物理划伤则无法进行修复,这只有通过各种办法标出坏扇区的位置,以便让操作系统不去使用,以防止扩大坏道进而延长硬盘使用。

    特别强调,低级格式化是一种损耗性操作,对硬盘的寿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低格,关于低级格式化的详细方法,可以到网上查看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这种情况用MHDD应该能够搞定

网友:
用PQ可以呀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