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5-17):
本人为新来的菜鸟.在新手区学习了点..正好自己有个老联想机子..开机有问题..风扇转一下马上就停,,根据前人的经验..先查了CPU和内存的供电..几个大的管子和电容都是好的..后把IO换了.只知道是华邦的芯片..刚开始开机好的.以为找到原因,马上重启故障依旧,,又换了一块IO,,这回能点亮..试了几次都正常..但是隔了一个小时后,再来试,又打回原形,,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望高手指导..

网友:
先检查主板各供电点是否正常,有否短路,还有就是有可能ATX电源有短路的地方,这个问题好解决

网友:
我有个845GL 也是这个毛病。现在还扔在那里呢,

网友:
晕  不会这个东西
不过还是希望你早点找到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