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还通电

楼主(2008-05-17):
请教一块 新天下的 4B2A  主板,系统关机后,电源关不了,还是通电的。BIOS 已重新写过,系统也重装过,用PE 系统也是一样。请教是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IO 坏了!

网友:
说明一下,按PW-ON 键可以关机,也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你试试在DOS下用Shutdown.exe这个关机程序来关机看是否能正常关机,如能关,问题就是主板BIOS和系统的电源管理的兼容性问题,也就是说是软件的问题。关于你说的PE系统并不能测出问题所在,我常常遇到用PE不能正常关机的主板。

网友:
BIOS 里关于ACPI的设置一下

网友:
我刚刚找到了这个程序,它可是在DOS下使用的shutdown并不是XP下带的那个关机程序,用法很简单shutdown -s表示关机,shutdown -r是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utdown 试了,也是不行哦

网友:
其实最有效的还是GHOST XP 电脑公司特别版里自带的快速关机程序
直接按Ctrl+Alt+End (关机)
           Ctrl+Alt+Home  (重启)

网友:
你试试这个程序,它是DOS7.1自带的关机程序。

网友:
还有你说的按POWER键可以关机是按一下就会自动关闭操作
系统最后切断电源呢?还是要按下4秒钟后会关断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ACPI  已开了!设S3  同S1  试过也不行哦!高手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系统关机后,(已显示关机) 电源还通电, 当按下POWER  按键后(4S) 可以关闭电源哦!

网友:
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调出任务管理器 按住Ctrl键 点关机-关闭   不要松开Ctrl
三秒必关

还不行的话,你说你bios刷过。那我估计就是你系统的问题了。不要GHOST 直接安装试试

网友:
或者换个ATX电源试下。。你用的不会是AT的电源吧??!

网友:
十三版主说过,短接开关针能关机,应该从软件与设置方面去解决。试把BIOS 高级电源 中power on by ring 改为d......

网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还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如果你确认在BIOS里已经打开了ACPI或者是APM的电源管理选项,那我建议你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盘装一下看看。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下10次了,最后都是在装上某个版本的系统后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一个是主板的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换过3个试了!还是不行哦!系统是YL GHOST  的!还无试过用安装版式试过!想请教下大家先!电源是ATX 的

网友:
强烈建议更换系统。
典型的GHOST XP 电源管理模式自动识别错误。
或者手动修改一下也可。网上有这个小程序

网友:
你现在用这个系统估计是在ACPI关闭的情况下做的
导致系统无法识别造成的

网友:
把板载的所有PCI设备全拔了,我遇到过有声卡查上去,主板不能关机的

网友:
多谢大家回复,现在正在完整安装系统,安装后有结果知会大家

网友:
你的声卡是不是 8738的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是在ACPI 关闭时做的!

大修:  PCI 设备已试过全部取下,也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哦! 声卡是ALC 201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裸机测试,也许是机箱静电造成的!!!!!呵呵

网友:
已解决

大家好!已解决了! 是系统的问题哦!用安装版安装好后,就OK 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