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7s BLOS密码 怎么解?

楼主(2008-05-17):
dell pp07s BLOS密码 怎么解?
DELL

网友:
能找到码片吗?一般密码都在码片里,一般都是24开头的

网友:
输入密码的地方敲三次回车,会有几个数字出来,我帮你看看能不能算出来。
不行打电话给DELL吧,DELL能告诉你密码是什么 ,可能要填个表发过去

网友:
按3次他就自动关机了 显示一串英文 意思大盖是 厂家给你3次机会 输入密码错误 将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