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teway 3545 电路图或点位图一份

楼主(2008-05-17):
开始是短路

烧出来是CPU座里的一个电容坏拉

接着
就没有拉5v,也开不拉机
代机芯片是MAX1999
芯片替换过确定是好的

ON5V没有开启,但是跑电路的时候怀疑有断线,所以想找一分点位图,或电路图,跑跑线路

另外,MAX1999芯片资料上显示5角,11角,17角是连在一起的,但我测量的不是直通,很郁闷,到底是这几个角的电路有元件烧坏拉,还是每个主板上都不相同

求教

谢谢

网友:
http://www.cisco.com/en/US/docs/ ... guide/2ugwv55ig.pdf
这是和 3545 gateway有关的东西,好像也不是你要的那个。

网友:
不管有没用
先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接着等!!!!!!!!

网友:
没人有吗

??
这么大的论坛

网友:
你这是销售型号,找图纸需要主板上面的PCB代号。

网友:
谢楼上的提醒

PCB:41-A07500-C000

网友:
这个我看不出来型号。还有没有其它的字迹?内存槽上?BIOS上的贴纸?

网友:
其他信息:

W320PM           MB MYLAR BASE LINE
   PCB:41-A07500-C000
   PWA:40-A07500-C   (C后面是空着的)

差不多就这些
麻烦你拉

补充下:
内存槽上没有
pci槽的贴纸
PN:40-A07500-CC01

V576M6100710CC01X

网友:
顶上去

麻烦大家帮我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