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待机电压为25V

楼主(2008-05-17):
一电源原来无5VSB,查辅助电路中限流电阻开路,附近二极管4148坏,都换掉后,又查其周边电路中无元件短路或开路,通电,测紫线电压为25V,依次换输出整流二极管、紫线相连的470uf 16V 、220uf 16V,T431,光藕,两大滤波电容,均无效。请指教。

网友:
限流电阻开路还有电太压,是不是有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限流电阻开路还有电太压"什么意思,看的不太懂

网友:
5VSB一般是7805稳压过来的

网友:
换反馈稳压部分的电解电容,靠近散热片的地方,50V1U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50V 10uf  都换过没用,现发现光藕第一脚与5VSB间一电阻发黑,看不清色环,用100欧换上去,有5VSB,但绿线0V。

网友:
查PS-ON电路,跟下面的电路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过100欧上去,过几分钟后又烧了。

网友:
检查光藕电路和光藕供电,并检查主控电路。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中的元件:T431、分压电阻、光耦等。

网友:
5VSB一般是7805稳压过来的

徐品权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