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鼠标一直亮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一个V星845G MAX(MS-6580 VER:10A)关机鼠标一直亮着 在电源管理里也关不了 我在主板上看不到那个跳线啊 有的主板不是有5VSB和红5V的跳线可这个主板上没有 有没什么好的办法啊 一定要飞线么?

网友:
郁闷他的USB和 PS/2口都是5VSB供电的 郁闷死 我说怎么调整不过去呢 回头我再调整下 看能调整过不能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呀。你为什么要改动呢?主板就是这么设计的。

或者是你找到5VDUAL线路,然后将元件摘下,用VCC5与输出脚直连,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