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修改BIOS调节显存电压的工具?

楼主(2008-05-17):
我有批讯景7300GT128DDR3供电为2.03V,怀疑是显存供电过高.
情况如下:开机,有雪花点,像液晶有亮点一样.MATS测时,读没有出错,只在写位出错,<说明应不存在虚焊,同事也拿三个卡加焊过GPU,但花得更历害,加焊也显存也更花.>且位置随机不定,有时达到几千个坏位.能进入XP,能跑3DMARK.但会死机出错.但用半天后,就能正常使用.怪事
因为加焊过GPU,更花,加焊显存也是更花.可是用了几个小时后,就能跑下3DMARK2001.
所以想调节显存电压,把它下到1.8V.求助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有问题,以前修过一片也是满屏都是点在移动的显卡,后来也是换掉贴片滤波电解才排除。外观看过去都没问题,拆下来测下全部漏电。

网友:
已解决了一半的卡,降频调压.OK.

网友(2008-08-19):
版 主能说说是如何给显存降压的吗??是用BIOS编辑软件修改BIOS中的显存电压??硬改显卡显存供电??还是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