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达的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8-05-17):
这个显示器放在那里冷久了能开机,开机一会儿马上关闭,马上又开,开不起.开关先有点问题,我换了个,故障依旧.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告诉小弟问题在哪里.谢谢 :)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只有冷了才能开机,热了就不行.开一下,马上就关了.没有12V电压了.5还有

网友:
请各位高手直接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不要说太多的废话

网友:
把输出12V电压的这路电容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对比一下正常时和不正常时的测量参数.找出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维修.注意.下次提问题时请给出相关的测量参数.

网友:
你说得这么笼统还想人家一下指出哪里坏来???
一点实测依据都没有,一点自己的分析思路也没有,能不能开的时候是哪个电路工作异常也未见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