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加电自动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08-05-17):
六电电脑城下班(就断电了),五点半楼下公司送来一845GV板一块(集成声显网卡),说CPU座旁有两个大电解电容严重鼓包并开不了机说估计换两个电容就没事了让我在半小时内修好并装好进了系统就可以.时间紧迫,
1.我先换两电容(3300UF16V)再加电风扇抖动了一下就停了
2.我测ATX接口黄红橙对地阻值.发现12V对地了
3.因时间紧,上去就把网卡芯片拆了,再加电还老样
4.用经验法能快些,因12V也是上管的输入脚(P4)经测上下管皆击穿,全换,测G级阻值偏低,最后连电源IC都换了,
(一头汗,加电OK到C1了因没上内存条)
5.装机,进系统送下去(下班)30元到手(记帐的)
业内客户刚开始想换两个电容就不用掏钱了,不过这下他都看到了;而且下班前修不好,谁到丢了客户;最后要况的这30元花费的配件成本也太多了,心里排徊

网友:
1.第一次加电是让业内客户看看是不是换两电容是不是就能OK
2.因当时急了考虑到中午还好好的,下午有过一会雷雨,故想到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的是,楼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半个小时做了这么多工作。
如果你这些步骤和当时所做的是一样的,是存在问题的:
1、风扇抖动一下就停了,首先要测量ATX接口的电阻,特别是小四芯插头,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

说的太好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