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鉴别主板打印口是否坏?

楼主(2008-05-17):
主板打印串口除了用打印机来试,可以知道是不是好的,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测试?
[
]
主板

网友:
那可就说不好了,一般测阻可以测得到打印口的好坏,

网友:
可以做环路测试器来测试,具体网上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7006-1-1.html

网友:
谢谢,但不知道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7006-1-1.html
这个是怎么做的?能不能详细点哦。

网友:
学习了。期待更好的方法

网友:
维修的基本:对地打阻值

网友(2009-02-17):
最好还是用打阻值的办法测试,软件的也可以就是要备个回路测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