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口问题

楼主(2008-05-17):
昂达P4D,845的主板,USB接口插上U盘MP3可以认,但是插上鼠标却不能使用,鼠标插上去可以认到,也提示说新硬件已经安装可以使用了,但是就是动不了,鼠标插到别的三台电脑上可以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BIOS选项里打开USB键盘和鼠标即可!

网友:
BIOS里是打开的,这应该不是BIOS设置问题,因为不是在DOS下使用。

网友:
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看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