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5+RT9603 电源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5-17):
今天修一块915GV主板,和前天修的七喜品牌电脑的主板一模一样同,故障也是一样的--12V短路,于是照上一次的更换击穿的电源管和RT9603,开机,更换的管子严重发热,查RT9603我接的电容没问题,怀疑RT9245有问题,换上后故障一样,后来发现与RT96031脚相连的二极管断路,更换后,电源管温度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915pl用9245  CPU供电偏低

网友(2009-11-0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可惜CPU供电正常了,还是不能开机,郁闷啊

网友:
如果是电压偏低呢?VID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