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主板屏蔽罩上的屏蔽纸也会引起液晶故障!!

楼主(2008-05-17):
昨天收1台15寸联想品牌机液晶显示器无电源适配器(很多品牌机的显示器12V直接是从主机电源取)。用稳压电源试机亮一下黑屏但是能看见有图象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此时顾客就说就是这个毛病,亮下就熄了,去修说要150就不打算修了拿出来卖掉。最后以260收了。
本来这种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大不了换个高压板,拆壳下高压板检查后无虚焊无元件短路等,奇怪以往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虚焊加烧推动管之类的。不管了直接通电试,。。。。。。怎么还不熄?再等了几分钟还是不熄,感觉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就把能补的都补了,通电试了半小时不熄了上壳(简单,虚焊个嘛)。上好壳接好线试机。。怎么又熄了,没上壳都好的怎么一上壳就熄?没办法只有拆了壳再来,再仔细看了一遍,补了一遍,通电不见故障出现又是按又是敲(用螺丝刀敲电路板)还是不熄。没办法再上壳,再试机郁闷还是要熄。想下那我一样一样上,先上屏蔽罩此时故障出现了,心想肯定是这个,不过仔细看了下失望,此屏蔽罩没与电路板高压板接触。再细看就在高压板与灯管线连接的地方是与屏蔽罩上面的一层锡箔纸一样的东西贴再上面,不管它撕掉试机1分钟过去了再也没熄了,上壳试机直到今天试了1天再也没熄。
回想可能是此屏蔽纸上面带粘胶与灯管线接触出现漏电,此时高压板检测到2灯管输出不平衡保护了。

         是不是口水有点多说得太细了?

网友:
我觉的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以前也遇到一台LG的也是这样,就是不能把屏放上,一放上就不行,一拿下来就行.后来才到原因,和楼主分析的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漏电引起的驱动板误动作;

网友:
灯管或者线漏电,有什么好希奇,和屏蔽罩没有关系,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
老康说的不错 灯管和线这种情况遇到连阴天多见 天气好的话有可能就正常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漏电引起的驱动板误动作

网友:
漏电 有静电  保护二极管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是,改好驱动板一合上机子就不显了.半天才发现是屏蔽纸,压到驱动板上了,短路了.还好板子没有烧,放个绝缘隔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是100%是屏线的事儿,但基本上是你安装屏蔽罩放下屏压住屏线的事儿。碰到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