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2010笔记本键盘问题

楼主(2008-05-17):
东芝 2010笔记本,不知道怎么搞的,键盘上的6,Y,H,N键突然不能用了,但是使用组合键的时候这几个键都正常,就是单按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有对这款笔记本熟悉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系统已经重新安装过,问题还是没解决,在DOS下和BIOS中按Y和N也不能使用,应该可以排除系统故障,应该也不是硬件故障,因为按组合键时可以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上的错误,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继续求解,等待奇迹出现

网友:
有可能还是键盘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主板上的键盘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