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6c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08-05-17):
sony s16c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驱动也是原装驱动。也换过两个显卡驱动。但故障依旧。显卡是
MOBILITY RADBON 9200。如果蓝屏后用安全模式进系统。把显卡驱动删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望各位同行有遇到过此故障的给兄弟指点指点。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显卡虚焊了,或者是焊盘掉了,或者是北桥虚焊了,目前只遇到过这几种情况有这种问题.。

网友:
很少有加热就好的 但不绝对 建议换一个9200  可以肯定的是显卡坏了  肯定显卡坏了

网友:
估计还是你装的驱动不对,移动版本很容易出现蓝屏的,具体解决方法可参照如下:
1:进官方网站下正确的驱动程式
2:换个版本的系统,最好安装纯净版本的XP系统,要的驱动参照1
3:选VGA模式进入后,下一个驱动精灵,它可以帮你下60%的正确驱动,你这个显卡驱动它应该是可以搞定的。我遇到很多,傻瓜式操作,很好用。下载网址: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3450.htm
4:找台一样的机器GHOST它的盘,嫌麻烦就看你修板的水平了,参照3楼的做吧
5:还说麻烦就换板吧,我也没招了

网友:
系统重作一下再试试,再不行就换个GHOST版装或用正常安装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把系统里的agp控制改成pci to pci brige就好了,
如果还不行就bga吧

网友:
你说的都不全面. 你要知道你是用什么GHOST做的系统 . 具我了解SONY的都有个隐藏分区.它的恢复光盘都是一次把驱动安装完的. 你说你后装的驱动请不要悟道大家找个纯净的XP试试.它有个自检显卡的程序如能进系统就是驱动问题SONY很少有显卡虚焊问题.  上面说显卡虚焊有可能. 内存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不确定是硬件问题不要拆机.索尼可不怎么好维修. 呵呵

网友:
SONY S16C这款机器显卡问题特别多,但不是芯片坏,而是虚焊,很多要掉一个或两个焊盘,并且在同一位置,其次北桥虚焊也有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目前为止修了应该不下20台,都是这些地方的问题,我想接触这款机比较多的都应该知道吧,难到只有我们这里的机爱坏成这样吗。

网友:
同意8楼意见,如果蓝屏报ATIxxxx一类的错误,进入安全模式,将AGP总线驱动,手工选择成PCI TO PCI BRIGE即可,此类问题在IBM T4上多见,更换显卡故障依旧,更换驱动快捷安全

网友:
SONY S16-36显卡都容易掉焊盘,如果只是加热一下,可能会好几天,不会彻底解决的,建建议楼主,摘下来,把掉的焊盘连上,再做下BGA!弄过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焊盘掉了的话  只是简单的接上去就可以了吗,用不用连线的,有些焊盘上的脚会是空脚 .. 为什么建认议换  而不是重做.

网友:
肯定是显卡有问题 。

网友(2008-07-04):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怎样解决的?那特约维修站的人要我换主板1980元.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烘,可能会好.不行重做啊!

网友:
重点查显卡的GSBA信号!这8根信号有一根不通或不良就会加载不了显卡驱动!装载不了显卡驱动的MBX-109主板我这里工程师处理相当到位!

网友:
大家说的没错,可是我觉得装显卡驱动就蓝屏这就不正常了,一般的装的不对顶大黑屏或者重启的,这个我还是感觉跟北桥关系比较大哦~~~如果你确定驱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9200的还好作点:要是9700的要难作的多了。一般都是虚焊:你拔掉用有钎的珠植再焊上去:这样要好做的多了.

网友:
去索尼特约维修站经历气死人。我以为可能我自己恢复系统有问题才蓝屏重启的,到特约维修站请他们重装,重装后仍蓝屏重启我理解。但要收我90元检测/维修费,还不给发票。告诉我解决重启唯一办法是花1900多换主板。我已向索尼客服投诉。但估计请他们修不叫你花钱重买个机器算好了,我对他们能合理进行维修一点信心也没有,请问有没能修这个问题的高手在苏州附近帮我修修。我觉得楼上高手说的才算靠谱。(我自己装系统不装显卡能开机使用,系统检测主板和显卡能检测到)

网友(2008-11-11):
说明显卡还是有问题的?降低性能了啊。对吧

在安全模式下,把系统里的agp控制改成pci to pci brige就好了,
如果还不行就bga吧///这样能成功的,,是不是说明显卡还是有问题的?降低性能了啊。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