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板不亮

楼主(2008-05-17):
TL494 882 772 供电  INTER芯片 IO83627  核心电压1.78V 检测卡FF00 BIOS灯不亮   BIOS是主板固化的,一定要焊下来刷BIOS吗?

网友:
检测卡跑FF,查全板各供电,时钟、复位;如果正常,打CPU、北桥、南桥数据线和控制线.....
BIOS灯不亮,是BIOS未接收到CPU信号,操作跟前面所说一样。这种情况,不一定要刷BOS。如果要刷,是要焊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