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845GVM-RZ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7):
本人手上有一块8I845GVM-RZ的主板,主板的IO 芯片编号是IT8712F-A/0407GXS /MHHAY1GB.现测得IO 芯片的75脚与+PW插针之间的阻值是800K欧,76脚 与电源插座的14脚的阻值是36K欧姆,请问这两个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应该如何去向下检测?

网友:
那你这块板现在是什么问题嘛,说清楚点,是不是不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也不掉电的

网友:
GA板换IO请用GA专用的IO 换别的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IO引起的故障?

网友:
LZ
请将故障现象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查了!
估计这块板搞不定了

网友:
嘿嘿!!!
我来了,
75.76PIN是LAD3和LAD4.
和+PW有什么关系???和PS-ON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哦,我也知道那是GA的IO,也想加分.
哈哈,我这时候正在线,有图..
说说那里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专用芯片,都需要测量它的哪些引脚及对应的值,才能算I/o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