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对地阻抗是多少

楼主(2008-05-17):
CPU主供电对地阻抗是多少   P4的主班

网友:
这个根据主板不同而不同
一般来说,对地的二极体值在10以上即可。

网友:
山西广电,你是太原的么?帮我搞下我那2板子,一模一样的,弄好一个,我好参考着修另一个

网友:
一般是在40欧这个样子 不过也有的是0欧 用L01XX MOS管的就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