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17):
来自: 山西运城 来自 山西运城
这属于自动触发的故障:
一,电源的质量不好,也会出现通电开机的情况。
二,是CMOS设置,看看CMOS里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有很多的主板,设计成如果发现不正常关机时,也就是直接断电的情况下,下次加电会出现直接加电的情况。
三,如果发现CMOS里设置没有问题.
五,是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CE结击穿(这种三极管在VIA的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见),这样在主板加电的情况下,直接将绿线拉低,从面达到开机。
六。参于开机的IO芯片损坏。(这种情况在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常见,因为我们可以认为INTEL的芯片组的与绿线相连的末端三极管是集成在IO芯片内部的)。
七。CMOS电池电压不足。
八。与开关针相连的74系列的门电路局部损坏。或POWER-SW低阻\电容漏电 \关机记忆打开
九。南桥损坏。
十:也遇到过一VIA芯片组的主板,32.768及协振电容性能不良通电开机的情况。
从你说的现象来说有可能是有漏电现象或芯片不良方面,具体要逐一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