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机器奇怪现象

楼主(2008-05-17):
今日接一台DELL 6400机器,双核独显的,X1300显卡,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3个指示灯全亮,几秒后全部熄灭。拆机把显卡板拔掉,开机就不会掉电,怀疑显卡坏,直接做了显卡BGA,装上去之后开机,哎,亮了。紧接着关机再开的时候有掉电了,和接机时的情况一样。万用表测量显卡上方的Q12 (4410B)发现输入脚和输出脚直通。经测量Q12本身正常。我用万用表的一端接输入端,一端接一下控制端,然后再测量输入脚和输出脚,这时候不直通了。按开机键,又能正常开机了。就这样每次正常开机后,需要用万用表的一端接一下输入端,另一端接一下控制断后才能正常开机器。否则就掉电,

注:Q12 输入为3。3V,正常时输出为1。9V左右。

请高手啊。最好谁有电路图的,传一份啊。

网友:
接口板的接口和主板上的接口早就已经加焊过了啊。

还有哪位给建议啊。

网友:
那楼主有没有换个显卡板试试呢?
得把问题确定是显卡板部分还是主板其他部分的问题。

网友(2008-10-30):
dell 6400 不开机

接上电源,短路,适配器电源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