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开一个专题:关于显像管代换

楼主(2008-05-17):
我碰到过很多显像管老化但电路板完好的彩显。以及电路板关键件损坏而彩管良好的不同彩显。很想把好的部分组合利用起来(有不同型号的彩显)。要是有这个专题,应该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其实这都是一个老话题了,现在早步入液晶时代,真正着力修CRT的专职人员会越来越少了。鉴于你提的这个话题,我可以把我以往知道的一点经验公布一点,不知道能否给你一点帮助。

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1:原则上尺寸最好一致的代换,因为考虑高压的问题,尺寸越大,高压更高。牌子都可忽略不去看。
2:粗管颈和细管颈代换也有高压的区分,一般来说,细管颈管子的工作高压要高与粗管颈的管子,胡乱替换还有改尾板,费力又不讨好。
3:替换时候注意场偏转线圈的阻抗问题,也就是看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方式,根据配的板子,可对照原像管偏转的阻抗来改。否则,场幅不对。行幅要是过宽或者过窄的话可以进总线看能否调好。不好则可把原机的偏转线圈套到新的像管上去,切记新的像管的那个磁环必须做好标记,记得还原到原来的地方。否则会聚不好了,就是彩色乱了,这样的 显示器改好也没人要的。要行和场都不好则换回偏转从高压包上做文章。
4:聚焦不对要多换几种高压包或定做那种宽调焦的包,还可兼行幅度粗调。
5:SONY的龙管就不要考虑改了,除非都一个型号的。

网友:
换显象管我以前接触过,最好是偏转差不多的连同管子一起换,换好后行祯幅度拉得回来,行管也不烫.但偏转拆开的就看运气了,电器上肯定无问题了,图象上就要看了:好弄的调几下就正常了,不好弄的说啥也调不好.主要是三根线重叠不好,中间的鼠标箭头肯定要调好的,但上下左右总有一处三线重叠不起来,当然还是自己水平有限.换的管子也是旧管子,好象没有人去买个新显象管换上的.电视机倒有换新管的.

网友:
2楼说得不错,换管子最终都不太理想特别是线性

网友:
这样看来,换显像管还是比较容易的事了。不知道有没有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