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无显示

楼主(2008-05-17):
本人自己使用的联想17寸液晶,昨晚关机还是好的。今天晚上一开机,只见指示灯正常。民间屏幕无任何东西显示。之前有过用十分钟左右批示灯变橙色,要关几分钟重新开才行。后来发现高压板上四粒3KV的瓷片电容全换了。大概用左十来天就出现此故障。请问系乜问题,指教了!

网友:
换高压板吧!  联想就是爱出这种问题!

网友:
我修过很多联想机..高压板是容 易坏额.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P :P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压部分的电感虚焊了

网友:
换高压板试一试吧
应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你的是联想什么型号的显示器,这种电源板我应该有多余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94853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