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电容2个脚怎么是通的

楼主(2008-05-17):
我一845主板,上面有个电容3-3vsb的2个脚是通的,我把电容下掉后,测那2个孔也是通的,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应该一个脚接地,另一个不接吧,我刚开始学,指导下

网友:
摘掉后测还通,证明正极与地有短路现象,但具体是正级线路中哪一元器件与地短路,就要一一排查了

网友:
什么叫通?多少阻值就是通,多少阻值又叫不通

网友:
哦,你说的实在有点难答。主板上可能有连通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正好是你所说的那个。

网友:
回复真快啊,等我明天去了单位,我再去买个摄像头,拍照并把详细数据发上来,再帮我指导下,麻烦大家了

网友:
3.3vsb是通的?如果是3.3VSB,SB坏的几率很大。当然前提要排除网卡短路。

网友:
网卡短路么?我明天把网卡拿了再看看

网友:
可能是网卡芯片故障引起的短路,把网卡芯片吹掉,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