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我CRT显示中有15条横杠 请教了?

楼主(2008-05-17):
请问下 我CRT显示中有15条横杠 请教了?

大概原因好像是 下雨转潮了 ,一开始点亮了很暗 后来 我拆了后面的机盖,让它风干了,

就好了不过有 大概15条横杠在显示屏幕上 比较淡 ,有知道的朋友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不过记得好像有 焦味!当时!

网友:
你不会穷得~~连个电吹风也买不起吧~~你拆机壳可能碰到那里啦吧~~

网友:
估计是开机盖后那高压包的加速极电位器松动了,偏移了原来的参数,你可小心调调。就在高压包的最下面那个,上面的 就不要动了,那都是调聚焦的。要动了,图像会模糊。这个加速极电位器也是管亮度的调节,调高了,会出现回扫线的,也就是你现在出现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管座受潮漏电打火,引起的干扰.........

网友:
谢谢上面的 各位老师  非常感谢!

网友:
视放180滤波失效也会导致这个情况,还会图像发白,一侧拖影

网友:
是不是回扫线呢?把G2调低是不是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