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以下MATS

楼主(2008-05-18):
FBA [31:0]        0              84030
FBA [63:32]      0              79130
FBC [31:0]        0               173360
FBC [63:32]      0               173360

Exdernal  bank ofailing bits

A00.A01.A02-----------------------------------

--------------------------------------------A63
C00-------------------------------------------
---------------------------------------------C63

在启动是有亮点,进主板BIOS有黑色的快的,用手摸散热,有点烫,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从网站下载MATS478~测试不了7300GT显卡。谁帮我看看。我把测试8系列放出来

网友:
8片都有问题,你可以先兑换下离显卡槽进的两片

网友:
FBA [31:0]        0              84030
FBA [63:32]      0              79130
FBC [31:0]        0               173360
FBC [63:32]      0               173360
后面都出数字了如果都是0那你现存就没问题。

网友(2008-10-26):
我下载不了..哭..

网友:
我下载了.可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馈文本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