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改造电源的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08-05-18):
我是菜鸟一个,所以叙述问题有点罗嗦,请高手谅解!

小弟有一个服务器电源,买回来才知道在普通PC上无法使用,需要改造

这个电源本来没有+5VSB待机,但有一路是3.3VSB  5.2A.

通过我在网络中搜索,看见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改造成功了.

图1.在辅助变压器上绕2圈铜丝

图2,切断原3.3V线路,并改造原来的电阻

图3.电容旁边的第一颗电阻为10K,把第2颗电阻改为12K,加在一起就是22K

图4.负载电阻更改,在原来10欧 1W的电阻上串联一颗10欧 1W的电阻

图5.改造原理图

改造后,可以实现+5V输出,而且还可以利用原有的保护电路.只是电流由原来3.3V时候的5.2A降低到了5V 3.5A
小弟现在的问题有3个

1,如果辅助变压器的功率够大的话,是否可以跳过绕铜丝的那个环节?
2,如果辅助变压器的功率够大的话,是否可以利用原有的3.3V电路,只更改那3处电阻,是否也可以实现由3.3V到5V的改造?
3,图中的5.6K和12K的电阻使用多大功率的合适?

请高手多多指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
1.铜丝ㄧ定要绕
2.光改电阻会使其它输出电源电压跟着升高
  甚至电路保护不工作
3.两颗电阻功率很小1/8-1/4W都无所谓

网友:
谢谢高手的指点!那么,如果3.3V这一路是独立的呢?是否可以直接改造呢?多谢帮忙了!

另外,那颗5.6K的电阻用0603的,好像是1/16W的或者是1/10W的功率是否可以?

网友:
如果副电源变压器上只有3.3这一路,且这一路不给电源内的其它供电,才可不加线圈改造.

网友:
多谢指点

可是现在那个贴片电阻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9V电压的绕组也是和3.3V的线一样粗的吗?是的话,直接在那里用一个7805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但是,据说接出一个7805会失去电源本身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外加了一个5V稳压电路,并没有破坏原来的电路,所以保护电路一样可以工作的,而且7805本身有保护功能。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电路板上的操作,现在求助高手能否指点下到底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B:
这里的人气难道这么差?或者这里的高手都不热心?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人气难道这么差?或者这里的高手都不热心?晕了!

这你就错了,这里修电源都是附带修修,改造的基本上没有。这是主板维修基地,电源和其他设备才开不久的板块。

网友:
2楼不都回答了吗?
既然是改装,就按别人的方案改嘛。

你不确定是否可用 1/16W的贴片 ,自己可实验下嘛。只要不发烫就行。
如果不放心,可测下电阻上的电压,然后自己算下功率。这个公式 I=U/R P=U*I,你不会不懂吧?

我们手上没有你的电源。另外,自己动手量下、算下不是坏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2位高手,我的物理学的的确不太好,以后我会多来这里补课的,谢谢了!

I=U/R P=U*I,这2个公式我是知道的

假设I=3.5A,U=5V,功率为17.5W,可是,使用的电阻额定功率需要多大呢?能不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