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FX9100M2电路图

楼主(2008-05-18):
彩显型号:DFX9100M2

故障现象:图象不稳定,但不变形。开机后十几分钟,图象瞬间消失后回复正常,有时会进入保护状态。如是反复!

估计是电源问题。

请教:该故障如何检修?最好能附上电路图

谢谢!

网友:
没说清楚~~~没图象时高压是否消失?指示灯是否还亮?我估计是视放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