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故障维修记

楼主(2008-05-18):
送修一佰硕845主板,顾客称点不亮显示器。拿来接显示器触发,U风扇转,显示器为“无信号输入”。插诊断卡触发,卡跑FF。(见跑FF的板头就大)拆出主板上假负载,测量U上各测试点正常、SB、NB供电正常。内存供电1.6v,测量内存供电管3055的S脚同样是1.6v。D脚电压正常。焊下3055测量发现D-S击穿。在一旧板上把U供电管拆下测量正常,焊上板加电测量2.6v的电压来了。还是跑FF。怀疑BIOS问题。焊下刷BIOS。装好BIOS开机,看着诊断卡一路跑下去…………连接显示器一切恢复正常。(主板芯片:NB=845GL;SB=82801DB;CLK=W83194BR-B;BIOS=W49V002FAP;IO=83627F-AW)

故障还原-----换回原来的3055,测量电压还是故障数据,卡跑AA。刷BIOS,卡跑FF。重新更换正常。

网友:
顶,版主辛苦了,半夜还在写经验。不错,思路简明、清析。支持原创!

网友:
这是两个故障呀,内存供电和 BIOS故障
遇见这种情况最头痛 我不愿意多花时间 去弄这个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出什么问题,今天真是高兴看到这样的贴子。马上去试试。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今天我也修了块主板,诊断卡显示FF,BIOS ,FRAM灯常亮,其它测试电压均正常,结果把BIOS芯片重新插了插紧,就好了

网友:
佩服LZ这种杂牌的BIOS都有!呵呵~

网友:
平时积累的---修板正常了就把他BIOS“拆“了保存。

网友:
楼主精神真牛,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这种精神了。

网友:
你的很厉害 也就是学习学习罢了  要是真的赚钱来说可就不行了  等维修好了要多少钱那  多了还不如换个新的那.   不过希望LZ能把这个BIOS共享给大家 以被不时之需

网友:
只换了一个拆旧板上的MOS管,你说维修的直接成本是多少?(好多这情况下都是建议在旧板上对应位置拆件,因为找不到对应位置的件我拆的U供电管)发贴的目的在于告诉大家一个维修思路(当然我的思路、办法也不一定就正确。只是参考罢了。)还有就是我把故障还原的目的是看分级故障的代码情况,因为这板开始跑的FF,我检测到了内存的供电不正常。还原后起码知道了跑AA的代码的原因(当然这个代码没有普遍性,正所谓主板故障千奇百怪)。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跑FF的板我们总不能没有任何检修过程的全部放弃,特别是对于一些高价位的板我感觉很有修的价值和必要。如果是动不动就换板,那也就没有我们这个行业甚至可以说没有我们这个论坛了。
关于BIOS,其BIOS版块有不少提供。

网友:
又学到了东东,但就是没有编成器,太贵了,修到BIOS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板一般的编程器就可以了。风枪、焊台、打阻卡、编程器可说是修板的必备工具。

网友:
平时积累的---修板正常了就把他BIOS“拆“了保存
LZ真是很历害多多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