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主板

楼主(2008-05-18):
有一主板,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会听到硬盘滴一声,然后蓝屏。重新启动后找不到硬盘。拆机箱,把所有接口重插。有时能启动。但coms恢复到出厂状态。哪位高人能拔刀相助????谢谢。

网友:
主板的电池没有了,你换一块新的电池试下.

网友:
主板故障吧

网友: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先换个电池看下。还有换个内存,检测下硬盘。。。。。。 一步步来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电.有电再看下电池座是不是好的.扫描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在看看硬盘分区有没有错误.换内存..

网友:
硬盘“滴”一声?怎么个滴一声?如果确系硬盘产生的声音呢,那么绝对不是正常的。而且蓝屏后检测不到硬盘,那么硬盘出现故障的几率很大

网友:
个人觉得,硬盘的可能性大一点,
MHDD检查坏道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想问问,如果硬盘有坏道,低格有用吗?

网友:
换一下电池啊.看电容有明显坏的没有啊

网友:
有无解决啊分享一下啊

网友:
硬盘坏道分物理坏道和逻辑坏道,物理坏道是无法修复的,对它只有屏蔽,比如说用PQ,逻辑坏道一般通过格式化就能解决,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低格硬盘,低格硬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楼主说的我想不是CMOS电池的原因,因为有的主板一但拔插IDE,PCI等设备BIOS就会恢复到出厂状态.接口重插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子!给出我的维修思路:先替换硬盘和IDE数据线,如问题依旧,则测IDE口针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方法找资料),查IDE口周围的元器件,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