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过的三个极的元件

楼主(2008-05-18):
在一台显示器中发现一个标注为( c114 )类似三极管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其参数及检测方法。。。。

网友:
C114应该就是2SC114,npn三极管,可以用9014替换

网友:
c开始的一般是NPN型的管子。你到网站上 找下资料拉。应该容易找到的

网友:
它是个带阻三极管

网友:
你可以在其他网站上找到相关资料的,肯定是一个三极管,但是不是带阻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去百度查一下

网友:
肯定就是带阻的三极管

网友:
查不到哦~~~~还有怎样检测?

网友:
硅管 NPN  50V 200mA 750 mW   互换兼容2sc353a 2sc756-2 2sc594

网友:
关注中.......

我在空调电路板上也见过此管,板上印着e b c 的字样,确定是三极管无疑。该管已坏,无法量得好管的数据,以c1815代换后工作仍不正常,故不敢确定自己的代换是否正确,待同行给予指教。

网友:
管脚的顺序不对,你得改一下

网友:
按照电路板的引脚顺序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带两个10K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2008-06-17):
有进展了,高手再来指点一下。

有进展了,高手再来指点一下。
到朋友处强抢C114(拆机件)一个,装机后工作正常.

c114实测,工具MF47机械表,乘1K档
   红笔
  ecb
黑笔e ---12K20K
 c ---
 b20K25.5K ---

这是否就是带阻的三极管的数据?

板上安装位置

实测时的两个照片

网友:
资料如上一贴

资料如上一贴,有否更详尽的代换方式?谢谢!!!

网友:
嘿嘿,c1815直代,行了

抱着搞实验的心态,用c1815直代C114,板子工作正常。管脚的定义顺序不一样,
是根据板上的e b c 的标志安装的。

网友:
它就是一个带电阻的开关管,以前我有图的,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pdf文件来了。

DTC114

网友:
C114是带阻的三极管,我这里有好多呢,呵呵

网友:
看了下PDF,因该是带阻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