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这有块主板型号5GV-ML 小板,南桥82801DB  I/O: 83627HF-AW 现在的问题是内存3.3V变成1.75V,其他的电压正常,CPU电压正常,我尝试更换了2个I/O,问题依旧,但是我还不会更换南桥,请问大家,有没有别的可能呀 ~~~谢谢,或者能不能提供一下内存供电的线路图,谢谢~~

网友:
先好好查一查内存供电,把供电提上来再说.

网友:
这块板内存是支持DDR的,内存电压应是2.5V。查内存场管的输入极(D极)、控制极(G极)是否正常,跑跑线;如都正常,换内存场管。

网友:
内存场管已经更换过了,原来的是15N03,我更换了一个9916,但是问题依旧
D  3.3V  g: 4v  s: 2.56V

网友:
像你这样修东西,好的会被你修成坏的,电压上不去,你换IO有什么用呀,
把电压修复板就好了,

网友:
好象是正常的啊.......LZ现在是不是过不了内存啊..跑什么代码?

网友:
内存不过,显示A0,我走了一下线路,内存92PIN,通过一个电阻130进入I/O的 ,所以我更换一下I/O,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
现在楼主处于有病乱投医阶段,思路严重混乱。
A0不是内存不过,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乱码,就是FF。
首先修板下手要测量全板的三大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供电 二、时钟 三、复位。
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南北桥等等。时钟关键点:CPU、内存、显卡、南北桥、I/O、BIOS……。如果复位线路正常,当供电时钟均满足后复位就会自动产生了。

这块板现在先测量三大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很明白,
我从新说明一下 :    现在检测卡显示A0,  CPU电压正常,CPU和内存都有时钟和复位~  显卡电压,南桥电压都有,内存电压2.5V正常,3.3V不正常,实际测量1.75V,,
原来这块板子还好使的,就是验一下CPU,和内存在换回原来的件就不好使了,

麻烦你们了

网友:
你说的3.3V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和数据
如果为1.7V,应该不正茬功能
1:更换IO
2:取掉时钟IC,看电压能回升到3.3V不
3:跑跑线路,查这两脚上拉3.3V的电阻,及上拉电压
4:换SB

网友:
D  3.3V  g: 4v  s: 2.56V
正常呀!不过内存你检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