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芯片的RST引脚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有一华硕A7V8X-MX SE主板,基本工作条件都齐全,就是不能点亮,测BIOS芯片第2引脚RST#电压为0V,短接复位键,BIOS芯片的RST#引脚也没有跳变,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这个RST#是由什么原件来提供的,一般是由门电路转出来的。

网友:
BIOS被不断复位

查一下就BIOS被复位还是整板都被复位了
再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