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CPU就不正常

楼主(2008-05-18):
有一845的板子,只上SD内存,上假负载供电,复位、PG都正常,就是上了CPU后,检测卡REST灯闪动,IRDY也闪,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都没有啊  没有短路啊

网友:
上的是多大的CPU,是不是你的主板不支持这块CPU

网友A:
如果复位等常亮可能是主板不支持该CPU。如果持续闪烁,包括IRDY灯也闪,通常应该是CPU已经选中BIOS了。如果还不亮,BIOS资料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复位等常亮可能是主板不支持该CPU。如果持续闪烁,包括IRDY灯也闪,通常应该是CPU已经选中BIOS了。如果还不亮,BIOS资料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版主就是版主`
一针见血!!

强烈建议刷新BIOS!

网友:
我也觉地是BISO在捣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