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自动上电FF无法复位

楼主(2008-05-18):
今天有块华擎k7upgrade-880的板子。462针的,自动上电且复位灯亮,不能复位,供电检查核心电压为2.2v,拆Appt1短接3和6脚故障依旧,换83627HF后仍自动上电但是复位灯不亮,短接复位开关不复位,是不是那个SB坏了啊

网友:
先修自动上电再修其他的(清除cmos、跑开机线路)

网友:
先看看所有供电和时钟是不是正常,还有换下南桥的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