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多正常就是不能上网

楼主(2008-05-18):
 主板什么东西都正常,就是不能上网,网卡活动,也能找的到,就是数据包不能发送和收到。、

网友:
要看是什么网卡,然后查RX和TX两个信号,以及MAC地址

网友:
换个网卡,昨天也接到一例,驱动正常,也能发送和接收数据,换网卡解决,

网友:
 我换的好多网卡啊
   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
换系统测试了吗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哦

网友:
你使用什么方式上网的?是直接通过modem,还是中间接了路由器什么的?看看ip地址分配正确了没有。如果ip地址分配正确了,检查路由器,或系统的设置

网友:
是通过路由器上网的, 还有一台机子可以上网啊,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 还有系统我也换了,是不是主板也有问题了或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
先加个独立网卡.不行的话再装个系统.

网友:
先去掉路由,直接拨号上网看看(配好IP和DNS)

网友:
IPCONFIG /ALL
看是不是MAC掉了

网友:
问一下是什么网卡,每种网卡信号不同,故障点也不同!!

网友:
请教
RX和TX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MAC地址   如何查

网友:
运行:CMD
C:\IPCONFIG/ALL

网友:
网卡的MAC 地址标在那里的,丢了如何重写

网友:
哥们,你这估计是网通的问题,2台机子通过路由上网,估计是被封了,过段时间再上吧.用另台机子插上网线上下,确认下是线的问题还是机子问题

网友:
有发送没接收是吧 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哪个地方的 问题哪
   大哥????

网友:
试下把网卡速度降到10M 半双工看看。或做一根标准线。

网友: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网络设置是否正确
PING一下内网看是否内网无问题
如果内网能通一般就不是硬件问题了
如果内网也不通的话就重新换个PCI插一下网卡(如果你是独立网卡的话)
有时候网卡接触不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在排除了软件 金手指接触 网卡等问题以后就要考虑是否主板有问题了
清空一下CMOS设置 如果没用就需要查网卡与主板的信号了
另外单独网卡的MAC地址是在网卡上面的93系列存储芯片里的一般不会丢失
集成网卡的话有些在BIOS里,有些同样在网卡附近有个93系列的存储块里

在系统里查看MAC地址的方法是点击开始-----运行——CMD——键入 IPCONFIG /ALL

里面有个Physical Address 后面就是你的网卡MAC地址

网友:
这样检查:更换网卡,更换系统,还不行有可能性是路游分配问题。

网友(2009-10-11):
回复 网友A:
求助夜雨十三天大侠,如何看是不是MAC出问题,然后怎么修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清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重做一下系统试试,我遇到过两次全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