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5-18):
有台4120一体机,手动和自动进纸出纸时有时正常,有时出纸时前面左边纸角有点邹,纸后面部分都正常,邹的部分有时有重叠,把它压平后内容都全,应该过鼓芯后到定影进口处或出定影才邹的.可我拆开看后查不清是哪原因,请哪位有经验的大师帮分析下.
佳能

网友:
自己能拆的话那就先检查一下定影器前面的导纸板有没有异物和歪斜,再检查定影器上下辊有无异物/粉痂,压力均不均匀,还有检查定影器的分离爪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