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电池低于40%时不加电

楼主(2008-05-18):
康柏M2000电池低于40%时不加电(按开关没反应),换电池也是这样。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单独使用适配器、电池电量满时都可以开机并正常工作。
怀疑是放电电路有问题,拆机后上电池测量各项电压都正常(和可调电源比较)。
把可疑的地方都加焊了,没什么效果。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我想换下冲电的芯片看看,在把外围看看,

网友:
若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不会考虑充电电路.会首先查主板上电池的隔离电路和隔离电路到待机电源芯片的供电线路,怀疑电路中的供电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也许你的电池电量在系统里的显示不正常呢???如果看似40%实际很低呢??本人对电池电路不是很熟悉,只能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