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简单问题

楼主(2008-05-18):
新手第一次拿块旧板实习,就是时间不正常.关机时完全断绝电源(插座都拨出来)后不久就要按F!开机,时间变成出厂期.开机调好后时间都正常不快也不慢.是不是主板电池供电不到?或电池的电要输送到哪里去才能保留设置好的时间和BIOS.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2.5以上电压,有就检修COMS电路

网友:
辛苦了,电池电压正常,倒是你说的COMS电路一般怎么查法,从电池正极查吗.

网友A:
还是弄一本咱们论坛书看一下吧,一般是正级到COMS跳线,跳线到南桥!去掉电源线,量去掉跳线帽两边的针脚,量一下有没有2。5V电压。没有是电池到COMS跳线的问题,有是跳线到南桥的问题,一般是二极管或电容坏

网友:
查电池电压,看跳线,正常的话查CMOS电路

网友:
看看32.768晶振是不是偏振了.用频率计,要是示波器能打出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弄一本咱们论坛书看一下吧,一般是正级到COMS跳线,跳线到南桥!去掉电源线,量去掉跳线帽两边的针脚,量一下有没有2。5V电压。没有是电池到COMS跳线的问题,有是跳线到南桥的问题,一般是二极管或电容坏

多谢了,我在电池正极出来附近跑线真跑不到是哪个电容或二极管,是不是我水平太差了.

网友:
如果换了电池,就是COMS电路问题。楼主好好看看新手区学学基础的东西,就知道如何跑线路了。

另:请改下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