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振的好坏 (转)

楼主(2008-05-18):
1 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3 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体已经碎了,还能用的话频率也变了)

4 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试时,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5 用代换法或示波器测量。

网友:
方法都可以,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去测太麻烦,

网友(2009-10-31):
帖子 很不错的 很适合加深一下理论

网友:
基地上5角一个,直接换一个更简便,我一次性购20个,够用一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用在32M的晶振就不行!!!灯不亮

网友:
怀疑就换了,省很多时间,不过知道测量方法也没坏处,顶一个

网友(2010-03-05):
还是代换方法最好,我一直在用

网友:
楼主说得我是不太明白,还是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不错,很实用,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有哪个帖子是总结了所有元件的测量方法的?

网友(2010-04-05):
我还是喜欢用第四种,测晶振的输出脚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還不知道要怎麼測量,有這篇就行了。

网友:
直接测两脚的电压  相差大 或一端为0  就坏了

网友:
怎嘛对换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方法快要好用。。。我也在用。。

网友:
晶振经常坏吗

网友(2010-05-06):
开机晶振14.318的那个坏我都用震荡法 开机的时候 用螺丝刀敲击一下 就能测出来

网友:
直接测量两端电压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