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就启动是什么坏了?

楼主(2008-05-18):
主板上电就启动是什么坏了?电源是好的,查PS-ON脚与接地电阻是21K左右,这是哪里坏了?就是上电启动,启动后手动可以关闭,但拔掉电源再插上还是一样自动启动~

网友:
开机电路最后的Q21被自动触发了~
不过现在好多的板里面这个三极管Q21被集成在I/O里面,
你可能要换I/O了~
先洗刷刷吧`~~
上帝保佑你I/O没有坏

网友:
我的主板是老主板呀

主板是INTEL845GV的,是不是插电脉冲误动了Q的触发呀?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去掉烧不死芯片,然后3-6短接,保证正常。

网友:
先是注意BIOS里面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然后检查与绿线相连的芝麻管,最后换I/O

网友:
这个主板上线路太难找啦

很难找呀,用什么方法简单一点把他找出来呀?

网友:
是主板的场管 有问题了把   我记着原来有一次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一下....

希望楼主早日找出答案.

网友:
电源旁边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试一试把BIOS设置成缺省

楼主所言的情况大多数为BIOS设置引起的,你可以试一试进入BIOS,载入缺省安全值,一般可把此问题解决。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请再次进入BIOS,选择“电源管理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找到“Power on After Power fail" 把它设置为“否(off)",保存后退出就可把问题解决了!
注意:不同的主板选项的表示、进入、设置都不尽相同,请区别借用!

网友:
bios设置问题,power管理项目,关掉断电自动回复

网友:
楼上们说的对,先看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
如果还不可以的话
换下IO吧

网友:
我曾有过一部IBMT23,也是同样的一上电就启动,把BIOS设置成出厂设置也是一样,电源选项也更改过,排除掉BIOS问题,估计还是I/O

网友:
我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电就启动可以bios不自检,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郁闷中!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是主板BIOS记忆上一次的关机状态!你可以在BIOS里面把这项关闭或来一次正常关机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
一个是绿线接的控制三极管或是MOS管,二就是I/O坏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去掉烧不死芯片,然后3-6短接,保证正常。
烧不死芯片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IO问题吧!

网友:
先查查BIOS设置,然后不行再换IO

网友:
我也看懂了,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