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显示器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23):
买的优派E70f显示器有三年了,最近显示器老是黑屏,是从上下向中间黑屏,中间有一亮条有图象,但是用手按显示器边框向后用力,黑屏就好了,可是过会又变成这样了!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图呀!
虚焊。
重点补焊场块以及电源部份图还有?

网友:
应该是开焊,重点检查场扫描电路, 细心点!

网友:
还有查场扫描电路图呀?第一次查这个,没图不好查!
谁有场扫描电路图呀?

网友:
不用电路图的.我手里面有好几台这样的显示器呢.都是泰国生产的.
你就补焊场扫描电路就行了.

网友:
场输出应该是TDA4866,呵呵有些忘记了.很久没修到这个型号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三星代工的,感觉不怎么样!不过我找不到场扫描在那了,所以想找图看看!!

网友:
怎么修法呀?谁有这个场扫描的图呀?急需     谢谢了

网友:
优派E70f显示器黑屏是?(有图)

买的优派E70f显示器有三年了,最近显示器老是黑屏,是从上下向中间黑屏,中间有一亮条有图象,但是用手按显示器边框向后用力,黑屏就好了,可是过会又变成这样了!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TDA4866已经补焊过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
场电路有虚焊了。。。。。。。。。。。。。。

网友:
哪一块是场电路?是不是有输出TDA4866片子那块电路版?

网友:
严重虚焊  查完不行  直接换场片!!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虚焊!

网友:
场虚焊,补焊可以啦!!

网友(2008-10-01):
就是虚焊了,场块那里